[STM8] 【转】STM8S之定时器1的精确延时

楼主(2017-02-24):
四、实验前提
1、在进行本文步骤前,请先阅读以下博文:
暂无

2、在进行本文步骤前,请先实现以下博文:

暂无

五、基础知识

1、STM8S的定时器最快能定时多少时长?

答:由于STM8S是16M晶振,定时器最快可以1分频,因此它的定时器频率也是16M。

它定时最快时间是1/16M,也就是1/16us,但是香瓜实测低于50us的定时频率很容易影响代码的正常运行。

因此STM8S的定时频率最快是50us。

六、实验步骤

1、工程中添加自己写的定时器驱动

1)写一个定时器驱动timer1.c(存放在工程的USER文件夹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
  • //name:         timer1.c
  • //introduce:    定时器驱动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changetime:   2016.05.16
  • //email:        897503845@qq.com
  • //******************************************************************************
  • #include "timer1.h"
  •
  • /*********************内部变量************************/
  • static u32 gTimer1_Delay;
  •
  • //******************************************************************************
  • //name:             TIMER1_Init
  • //introduce:        定时器1初始化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changetime:       2016.05.16
  • //******************************************************************************
  • void TIMER1_Init(void)
  • {
  •   TIM1_TimeBaseInit(0,TIM1_COUNTERMODE_UP,800,0);     //1分频,向上计数,每50us定时中断一次, 重复计数器值为0
  •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
  •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
  •
  • //******************************************************************************
  • //name:             TIMER1_Decrement
  • //introduce:        定时器减1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changetime:       2016.05.09
  • //******************************************************************************
  • void TIMER1_Decrement(void)
  • {
  •   if(gTimer1_Delay != 0x00)
  •   {
  •     gTimer1_Delay--;
  •   }
  • }
  •
  • //******************************************************************************
  • //name:             TIMER1_Delay50Us
  • //introduce:        定时器延时50微秒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changetime:       2016.05.16
  • //******************************************************************************
  • void TIMER1_Delay50Us(u32 nTime)
  • {
  •   gTimer1_Delay = nTime;
  •
  •   while(gTimer1_Delay != 0);
  • }

2)写一个定时器驱动头文件timer1.h(存放在工程的USER文件夹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
  • //name:         timer1.h
  • //introduce:    定时器驱动的头文件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changetime:   2016.05.10
  • //email:        897503845@qq.com
  • //******************************************************************************
  • #ifndef __TIMER1_H
  • #define __TIMER1_H
  •
  • /*********************头文件************************/
  • #include "stm8s.h"
  •
  • /*********************外部函数声明************************/
  • void TIMER1_Init(void);
  • void TIMER1_Decrement(void);
  • void TIMER1_Delay50Us(u32 nTime);
  •
  • #endif

3)工程中添加timer1.c

4)添加定时器驱动的路径

[cpp] view plain copy

  • $PROJ_DIR$\..\USER

注意USER文件夹是与“Project”、“FWlib”文件夹同级的自定义文件,用于存放香瓜写的代码。

2、修改中断服务函数

1)添加头文件(stm8s_interruput.c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timer1.h"

2)修改中断服务函数(stm8s_interruput.c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pragma vector=0xD
  • __interrupt void 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void)
  • {
  •   TIMER1_Decrement();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UPDATE);
  • }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不停地减gTimer1_Delay这个全局变量。

3、应用层中调用

1)添加头文件(main.c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timer1.h"

2)初始化(main.c的main函数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开启定时器
  • TIMER1_Init();
  •
  • //开全局中断
  • asm("rim");

初始化定时器后要记得开全局中断。

3)测试延时1S(main.c的main函数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延时1S
  • TIMER1_Delay50Us(20000);

七、实验结果

仿真,在“TIMER1_Delay50Us”函数前后设置断点,可发现执行时长为1S。或者用示波器观察更为准确。

因此,实验成功。

网友A:
在定时器里定时一个全局变量,在delay里读取后,然后做差,得到要等待的那个计数值。当然了,要考虑计数的位置,下一个数应该是比现在的这个大还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