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之电量采集

楼主(2017-02-24):
、硬件原理
1)硬件原理图

由上图可知通过PB1口采集电压,其中采集的电压为锂电池经过分压后的电压。
锂电池电压范围为3V~4.2V。

2)采集电压引脚的通道

其中ADC12_IN9,是指可以是ADC1的第9通道,也可以是ADC2的第9通道。

五、基础知识

1、stm32f103c8t6的ADC是如何的?
答:
stm32f103c8t6这款芯片一共有2个ADC,每个ADC有18个通道,每个通道有12bit。

最大的转换速率为1MHz(转换时间1us),时钟不要超过14M,否则准确度会下降。

2、什么是规则通道组和注入通道组?
答:规则通道组是普通的ADC组,而注入通道组具有优先级更高的抢占式权利,能随时打断规则通道组的ADC通道,获得ADC转换的优先权。
类似于我们在买票时,规则通道组是普通老百姓,而注入通道组是老人、军人,他们可以任意插队……

六、实验步骤
1、编写ADC的驱动

3、工程中添加自己写的驱动1)工程中添加GUA_ADC1.c和GUA_Battery_Check.c

2)在MDK设置中添加驱动源文件路径

4、添加库的驱动
1)添加库的驱动文件

2)添加库的驱动头文件(stm32f10x_conf.h 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stm32f10x_adc.h"

5、在应用层中调用

1)添加驱动头文件(main.c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GUA_Battery_Check.h"

2)添加驱动初始化代码(main.c的main函数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电源电量采集
  • GUA_Battery_Check_Init();

3)添加测试代码
①写测试代码(main.c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
  • //name:             GUA_Test
  • //introduce:        测试代码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2.29
  • //******************************************************************************
  • static void GUA_Test(void)
  • {
  •   U16 nGUA_Battery_Check_Value = 0;
  •
  •     while(1)
  •     {
  •         //读取电量
  •         nGUA_Battery_Check_Value = GUA_Battery_Check_Read();
  •     }
  • }

②调用测试代码main.c的main函数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测试代码
  • GUA_Test();

七、实验结果
仿真并查看测试代码中电量读取情况,如下图

上图可知读取到的电量数值为2760,由于adc的精度是12bit(4096)、参考电压为3.3V,因此实际读出的电量值为2760*3.3/4096=2.2236328125V
由于该采集电压是经过分压后的,代入公式“Vbat*75/(51+75)=2.2236328125”后,可计算出Vbat=3.735703125V。
用万用表实测锂电池电压为3.7V(200V档)。

网友A:
通过分压电路,将目标点位的电压线性的调整到测量工具的范围,更加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