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总线通讯方式比较合适呢?

楼主(2017-02-24):
一个机器里面有多块电路板,用以在不同地方控制不同的功能部分,接入设备视情况大概会有3~7个,情况可能和汽车有点类似吧。所以需要一种总线来连接各个设备,以实现通信。从硬件特性上,希望稳定可靠,能够抗强干扰,比如和220V市电,DC12~36V的开关电源,小于100W的直流电机动力线等一起走线。数据的通讯速率能够达到一定要求,至少满足9.6kbps,能够达到19.2Kbps及以上更好。
从软件上,能够实现多主自由通信,有现成的库最好,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调试实现通信功能。而且一般的MCU就可以胜任的通信协议,而不需要特定MCU。
根据以上条件,大家能推荐些比较合适的总线通讯方式吗?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CAN总线,stm32的CAN总线有现成的库文件

网友B:
CAN总线比较合适

网友C:
CAN、485都可以。

网友D:
CAN和485都可以

网友E:
多主的话,绝对CAN总线,至于和动力线一起走线至少要用屏蔽线,这个任何总线都必须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主的话,绝对CAN总线,至于和动力线一起走线至少要用屏蔽线,这个任何总线都必须这样 ...

那485和can抗干扰性有差别吗,看起来都是差分通信。

网友F:
多主只有CAN能胜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主只有CAN能胜任了

我最近刚看到有人也用RS485实现了多主通信

楼主:
为何呢,比起485到底好在哪里,电气连接都差不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CAN总线,stm32的CAN总线有现成的库文件

哦,谢谢。去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呢,比起485到底好在哪里,电气连接都差不多嘛

485多主机时比较麻烦

网友G:
软件上,CAN复杂了些
485相对简单不少。
要是有库,估计还是CAN好弄点。

网友H:
CAN合适,原生支持多主,可以自动重传,底层协议都已经封装好,适合少量控制指令、数据的通讯,如果通讯的数据量较大,需要自己在底层的基础上再加个协议层。

最关键的是CAN数据帧有ACK响应和可配置自动重传,在受到干扰导致数据帧通讯失败时,硬件自动重发数据帧,这些都是不需要额外软件逻辑控制和开销的。
如果想用485来做,需要做响应帧和超时重发机制,会比较麻烦,而且485的多主也是一种伪多主方式,只是软件层面上作为多主机来处理,硬件链路层并没有总线竞争时仲裁的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多主机时比较麻烦

哦,确实。还需要自己去实现和调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CAN合适,原生支持多主,可以自动重传,底层协议都已经封装好,适合少量控制指令、数据的通讯,如果通讯的 ...

很有见地啊。RS485可能上手容易点,但局限性太大,我还是考虑CAN通信吧,虽然就我目前了解的来看,在硬件和软件上都要复杂些,上手要慢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确实。还需要自己去实现和调试啊。

硬件电路网上有现成的,软件网上也有调试好的,调试应该也不太复杂

楼主:
好的,先研究下搞清楚吧,费劲的事情哦

楼主(2017-05-15):
现在我们还是用的RS485模拟CAN总线机制,实现的多主通信,挂接设备不多,用起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网上有现成的,软件网上也有调试好的,调试应该也不太复杂

现成的不一定代表靠谱的,网上的资料鱼龙混杂,甄别和讨论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I:
无回帖,不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