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5100 UDP通信时 一包数据最多只能16个字节吗

楼主(2017-02-24):
在调W5100,与PC通讯,接收电脑数据返回相同数据

每次电脑端UDP发 16个字节以上数据时,W5100返回的数据总是分成多个包,每包16字节

没看的相关的寄存器配置啊

求助用过的朋友

网友A:
可以加一下我,我介绍个人,你联系联系

网友B:
W5100发送数据的速度直接受CPU与W5100之间的通信速度影响。因此提高CPU与W5100之间的速度是提高W5100网络发送数据的关键。
    W5100接收数据的速度除了受CPU与W5100之间的通信速度影响外,还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提高数据的传输速度。
    1. 在TCP方式(不管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将Sn_MR寄存器设置为:S_MR_TCP|S_MR_MC。选择S_MR_MC的目的是当W5100接收到一个数据包后无延迟地回送一个ACK相应。在UDP模式下无效。
    2. 将Socket的数据缓冲区扩大到4k或8k(这样允许2个Socket工作或1个Socket工作),这样接收到数据后,先读取Sn_RX_RSR和Sn_RX_RR,重新计算Sn_RX_RR,然后发送对Sn_CR寄存器S_CR_RECV命令。完成上面的操作后再读取数据。注意使用这种方法必须快速读取W5100接收缓冲区的数据,否则W5100接收缓冲区的数据就可能被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W5100发送数据的速度直接受CPU与W5100之间的通信速度影响。因此提高CPU与W5100之间的速度是提高W5100网络 ...

数据宽度没被覆盖,我测试了,TCP连接成功后,MCU往W5100发生缓冲区写20个字节数据,然后再执行send,这样也是分两次发送的
具体的发送步骤也是按你说的那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数据宽度没被覆盖,我测试了,TCP连接成功后,MCU往W5100发生缓冲区写20个字节数据,然后再执行send,这样 ...

设置了最大分片长度就可以了Sn_M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