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chunyang,撬车器也应该是符合无线电使用的吧?

楼主(2017-02-24):
撬车器的原理是在一个频点上发出持续的信号或者载波,功率不超标,带宽也很窄,只是刚好在汽车锁那个频点上。所以撬车器不属于无委会打击对象。

网友A:
无委会主要管频谱、谐波、发射功率之类,其执法权仅限无线电管理条例(属部级全国性法规)所载内容,所以从法理上讲,只要“撬车器”不超标,并且起个合适的名字无委会就管不着。但是,无线电管理条例有频谱用途的限制,里面可没有“撬车器”,所以在严格意义上无委会还真能管,只是其执法权对此作为非常有限,顶多联合执法时参与一下,单独执法解决不了问题。撬车器用途非法,明显是作案工具,这个公安管,超不超标都能管。所以,不论从无委会的执法依据无线电管理条例看,还是从社会治安、打击犯罪方面看,楼主的题设都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委会主要管频谱、谐波、发射功率之类,其执法权仅限无线电管理条例(属部级全国性法规)所载内容,所以从 ...

一个PT2262就能做撬车器,PT2262符合无委会规范,只要在别人锁车时一直发射,功率不超标,理论上无委会就没有执法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PT2262就能做撬车器,PT2262符合无委会规范,只要在别人锁车时一直发射,功率不超标,理论上无委会就 ...

理论上有没有执法权,看2楼帖,配合无线电管理条例法规再看。要说“理论上”,那就得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有没有执法权,看2楼帖,配合无线电管理条例法规再看。要说“理论上”,那就得较真。 ...

这个就跟菜刀杀人和搬砖拍人一个性质,但是菜刀杀人和搬砖拍人会留下证据,而无线干扰很难取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跟菜刀杀人和搬砖拍人一个性质,但是菜刀杀人和搬砖拍人会留下证据,而无线干扰很难取证。 ...

这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