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电源开关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7-02-24):
大家好,我想实现一个电路电源的控制开关,+24v输入,当电源电压小于20v左右的时候切掉电源,整个系统断电,我想用MOS管实现,用了一款实际搭下电路后,发现MOS管不能关断,请教下大神们实现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中间串个稳压管

网友B:
出钱找人做应该有人能做。

网友C:
用个电压比较器,然后用比较器输出控制继电器,切断电路

网友C:
才24v,似乎不用继电器,把比较器输出控制mos关就行了

网友C:
好像有些问题,当电源电压正好电压20v时,电路就处于开关的不稳定状态,得让电路断开电压和闭合电压有一定范围,比如20v关,21v合。这样得要两个比较器和一个与门来控制,不知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24v,似乎不用继电器,把比较器输出控制mos关就行了

能不能推荐一下比较器的芯片???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下比较器的芯片???谢谢!!

比较器就自己用放大器搭吧,很简单,不需用集成芯片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