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找EMC高手解决问题

楼主(2017-02-24):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有个产品是刷卡式电动车充电插座,刷卡后输出220V电源给充电器。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当干扰非常大的充电器插上后,导致刷卡出错。如果在充电器电源线上绕磁环,那情况就好很多。现在想在我们内部电路上改进,那种简单的加共模电感、X电容早就试过了,没有效果,有没有高手能搞定?
我们公司在广州,最好寻广州本地的EMC高手,实在不行外地的也可以,价格好谈。QQ:190347405(加QQ时注明EMC干扰),电话15918519188

网友A:
低频传导干扰,你的充电插座上要加传导滤波器。

网友B(2017-06-22):
应该是你们产品对传导抗干扰能力不合格,外部骚扰源通过L、N线传导到你们产品了,注意到你们插孔是两插的。推测大可能是差模干扰,增加你们产品内部整流桥之前的X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