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nc28j60自制的TCPIP通信模块接华为交换机出问题

楼主(2017-02-24):
用enc28j60自制的TCPIP通信模块, 一直使用都正常, PING也不出问题, 但通过华为交换机就出问题了,PING只三分之一通过, 哪位大吓遇过这问题?

网友A:
可能有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B:
仅ping操作不涉及兼容性,地址没问题就应该没问题。可以换个时间试试,也许路由拥塞。再说了,楼主又是怎么知道运营商用的是哪家的交换设备呢?能ping通的地方也未必不是华为的。

楼主:
我把PIN+-端接反了, 现在是有的模块完全没问题, 有的模块只能收到信号, 发出的信号华为交换机根本收不到。
因外观的原因, 我把HA911105A改成了普通RJ45+以太网变压器TF1016,我认为TF1016不太对,不哪位高人有没其他型号推荐。
另外CPU为ATMega16

网友C(2017-04-06):
I:\ENC28J60原理图.png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是否可以通过修改程序从而修改RESET CS的引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