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NOP();语句延时问题

楼主(2017-02-24):
弱弱的问下前辈一个nop();语句的延时问题。在使用这语句是需要申明或者调用某些函数吗?在编译时一直提示错误Warning [2058] call of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网友A:
你要去查下头文件是怎么定义的,我看了下是Nop(), 只有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或者就  _asm nop _endasm

网友B:
nop();要注意字母的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