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串联稳压电路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7-02-24):
下图为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输入为15V,稳压管为5.6V的稳压管,那么这个电路输出应该为5V
电路的输出电流应该为mA级别,但是我想问的时要是负载直接为1欧姆,这个电路会发生什么?

加入稳定在5V,则负载上的电流为5A,三极管在放大区肯定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如果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时,那么E极的电压为12V,Vbe反偏,三极管关闭

楼主:
我是这样分析的:
1.电路上电,D1两端电压稳定在5.6V
2.Vbe大于0.7V,流入一个很小的Ib,Ib慢慢增大,则Ve慢慢增大,三极管处于放大区,IC=放大倍数*Ib
   假设放大倍数为100倍,Ib为1mA,这时Ic为100mA,Ve为0.1V
3.接下来我就不会分析了
   假如管子进去饱和区,则三极管关短

网友A:
“这个电路会发生什么?”
最可能的是三极管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会发生什么?”
最可能的是三极管冒烟。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想学习一下过程

网友B:
第一,三极管烧,第二,基极驱动不出这么高电流,如果5a ,电流倍数为100,ib=50MA ,流过R1的电流为50MA,此时基极还有电压吗?欠驱动,必烧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想学习一下过程

“负载直接为1欧姆”,“加入稳定在5V,则负载上的电流为5A,”
“加入”估计是“假如”。
这个假如不能成立。
负载过重(负载电阻太小),负载两端电压降低,发射结两端电压增加,基极分走R1中更多电流,集电极电流增加。这是反馈过程。但此反馈过程在D1中电流为零时变成R1中电流完全流入基极,负载中电流不再增加。此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必定很大,管耗也很大,烧毁。注意:三极管仍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网友C:
假如三极管不会烧,则三极管等于是一个约10Ω的电阻,与1Ω负载电阻串联;
事实上,1安多的电流,三极管早就冒烟了

网友C:
就等于C1 D1不存在

网友C:
就等于D1不存在

网友D:
张飞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三极管烧,第二,基极驱动不出这么高电流,如果5a ,电流倍数为100,ib=50MA ,流过R1的电流为50MA,此 ...

三极管坏之前是什么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负载直接为1欧姆”,“加入稳定在5V,则负载上的电流为5A,”
“加入”估计是“假如”。
这个假如不能 ...
但此反馈过程在D1中电流为零时变成R1中电流完全流入基极

1、为何这时电流完全不流经稳压管呢,稳压管的内阻相对较大吗?
2、这时ic大于ib很多,不是饱和状态吗?

1,15v压降都在R1,稳压管两端达不到击穿电压。 2,饱和的定义不是这样。

网友F:
粗略估算一下。
假定3904电流放大100倍。
1K电阻电压13V,负载电阻电压1V,电流1A。
3904发热功率14W,应该会很快烧掉(温度上升,电流还会增加,加快烧掉的速度)。
稳压管因为电压达不到,已经没有电流,直到三极管烧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坏之前是什么状态?

烧掉之前都是线性放大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为何这时电流完全不流经稳压管呢,稳压管的内阻相对较大吗?
2、这时ic大于ib很多,不是饱和状态吗? ...

1、因为此时稳压管两端电压小于稳压管击穿电压。
2、线性工作状态下,Ic是远大于Ib的。其比值就是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坏之前是什么状态?

三极管烧毁之前是线性工作状态。
注意这是一个射极输出电路,而射极输出电路如果基极和集电极使用同一电源是不会饱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坏之前是什么状态?

应是欠驱动状态,还是属于线性状态,即是输出电压不是5V,电流输出也不是5A。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粗略估算一下。
假定3904电流放大100倍。
1K电阻电压13V,负载电阻电压1V,电流1A。

网友E:
这个图能使输出稳定在5v的最小RL该怎么算呢?
RL=5v/ie,因 ie=ic, RL=5v/ic
ic=B*ib=100*ib
ib=(15v-5.6v)/R1一Izmin=9.4mA一3mA=6.4mA
ic=0.64A
RL=5v/0.64A=8欧
是这样算吗?

网友G:
先把稳压二极管去掉,在射级处放一个1R的电阻,假设放大倍数为100,这时你可以得出个公式:ib=(15-0.6-100*1*ib)/1000,ib=13mA,ic=ie=1.3A(近似),Ur=1.3V,Uce=13.7V,Ub=1.9V,P=17.81W。二极管无用,三极管要烧。如果Ur=5.6V,那么ic=5A,ib=50mA,电源电压将会是Vcc=(50+5.6)V。如果Ur=5.6V成立,那么放大倍数将需达到500倍。假设三极管放大倍数500,那么它功耗将会是P=(15V-1R*5A)*5A=50W。这三极管要逆天。如果负载合适,ib=9.4/1000=9.4mA,ic=5/R,增益=(5/r/9.4)1000,P=10(5/r),该增益不能超过三极管的最大增益,功耗也不能大于最大功耗,但是这时候三极管除了限制了负载电阻的大小,没起一点用。该电路加个稳压二极管的结果就是,当稳压二极管不起作用时,三极管直接烧,当二极管起作用时,三极管要不继续烧,要不没用,这两个配一块很骚。

网友H:
    我以前也有过你的这个想法,后来弄懂了一些就没再深究,刚才看了你的想法再查了一些规格书的资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你这个电路正常情况是要三极管作用在放大区进行稳压,当负载电流很小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断调大后端的负载电流,那么就会有很多三极管参数会有变化,和你提问的比较相关的参数有 Icm,Ic,β,Ib,Vbe,正常放大时我们通常认为Ic≈β*Ib,但是当Ic不断增大,特别是Ic大于Icm以后,β值和Vbe值会变化很多,尤其是β,β会急剧变小,而Vbe会不断提高(具体可以查看对应型号的三极管规格书)。在忽略三极管上的功耗带来热损坏情况下,如下图所示,用公式表达出来可能会更清晰,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文字描述感觉蛮复杂。
    按你说的不断调小R2,那么Ie不断加大,前期加大时候Ve还能正常维持5V,但当Ie继续不断增大,β越来越小,公式里面看,等式左边加大,而β还在减小,R1为常数,所以Id和Vb必须越来越小,首先肯定是Id在下降,最后Id下降到忽略不计时,只能Vb越来越小来维持等式,Vb减小的同时VBE还在缓慢增加,所以此时Ve开始维持不住5V,所以Ve也开始下降。最终始终在这个上面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你想的R2越来越小,电流无限加大,实际中加大的话三极管会因为超过极限功率而损坏,忽略热量问题,按照纯计算电流Ie也不会一直往上增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能使输出稳定在5v的最小RL该怎么算呢?
RL=5v/ie,因 ie=ic, RL=5v/ic
ic=B*ib=100*ib

这个电路受三极管功耗限制。
假如3904功耗不能超过200mW,那它输出电流不能超过20mA。

网友I: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J:
负载电阻为1欧姆,从基极往发射极看进去的电阻为1*(B+1),这里的B是三极管放大倍数,与R1串联,分到的电压会小很多,远低于稳压管的稳压值,这时稳压管截止,相当于开路,负载两端的电压就会变得很低,也不会达到5A。

是的,推理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负载电阻为1欧姆,从基极往发射极看进去的电阻为1*(B+1),这里的B是三极管放大倍数,与R1串联,分到的电压 ...

为何是1*(B+1)与R1分压,而不是1欧与R1分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为何是1*(B+1)与R1分压,而不是1欧与R1分压?

推导:令基极到地之间的电压为Vb,发射极电阻为Re,因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很低,可以忽略,根据Ie=(1+B)*Ib,得:Vb=Ib*(1+B)*Re,则:从基极看进去的电阻Rb=Vb/Ib=(1+B)*Re。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推导:令基极到地之间的电压为Vb,发射极电阻为Re,因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很低,可以忽略,根据Ie=(1+B)*Ib, ...

这分析简单直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分析简单直接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电子技术基础书籍上,都有讲到,这个公式虽然简单,但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负载电阻为1欧姆,从基极往发射极看进去的电阻为1*(B+1),这里的B是三极管放大倍数,与R1串联,分到的电压 ...

谢谢,这个分析我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有过你的这个想法,后来弄懂了一些就没再深究,刚才看了你的想法再查了一些规格书的资料,我的 ...

谢谢,很详细,看懂了,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直接为1欧姆”,“加入稳定在5V,则负载上的电流为5A,”
“加入”估计是“假如”。
这个假如不能 ...

感谢版主的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K(2017-04-11):
直接烧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