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T1930奇怪问题

楼主(2017-02-24):
我最近在用LT1930的芯片做个升压电路。它有2个类型,一个是LT1930,另一个是LT1930A。但是用1930只有电压是对的,带不了负载。但是用1930A就行,都是用的官方的典型电路5V转12V。一用1930带负载,电压立马被拉低到一个固定值,不管带多大的负载。排出了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求助

楼主:
电路图奉上

网友A:
多片板子问题,还是一片问题,封装是QFN吧,是不是焊接问题,接触不良。怀颖是反馈问题。

网友B:
L1用饱和电流大点的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片板子问题,还是一片问题,封装是QFN吧,是不是焊接问题,接触不良。怀颖是反馈问题。 ...

不是单个问题,排除了焊接的问题,因为不行的都是贴了1930的芯片,行的都是1930a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用饱和电流大点的电感试试

我换了好多电感,10uh到1mh,官方建议用10uh的电感。。。

网友C:
那就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了,货源没有疑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单个问题,排除了焊接的问题,因为不行的都是贴了1930的芯片,行的都是1930a的芯片。 ...

凌力特的电源IC不是那么菜吧,有几个国际级的模拟大师把关和传成,查下它的文档有问题。最好查它有没有错误修正文档。你少一个开启脚的上拉电阻,你可以测下,大负载时,此端电压有没有跌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单个问题,排除了焊接的问题,因为不行的都是贴了1930的芯片,行的都是1930a的芯片。 ...

PCB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了好多电感,10uh到1mh,官方建议用10uh的电感。。。

不是电感数值,是饱和电流要1A以上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凌力特的电源IC不是那么菜吧,有几个国际级的模拟大师把关和传成,查下它的文档有问题。最好查它有没有错 ...

他的典型电路图少个上拉的电阻,这个电阻我已经补上了。

楼主:
不是PCB的问题,都是一样的PCB,我贴1930就不行,我贴1930A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两分资料看仔細,到底差异在那里,通常型号加个A是属于加強版,是输出电流加強。 ...

他这就是一份DATAsheet,差异我也看到了,但就是1930不行,同样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单个问题,排除了焊接的问题,因为不行的都是贴了1930的芯片,行的都是1930a的芯片。 ...

是SOT封装的吧

楼主:
是的,2片都是一样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片切換频率差別约2倍,因此1930的电感要约大2倍亦即22uH,这样来比较才对等。 ...

我换了很多电感,都换到1mh都不行。

网友E:
你可以测一下SW 管脚的PWM 输出是怎么样的,我的怀疑是C2 电容 和 C3 电容用的比较差导致的。C3,C2建议X7R材质,这个拓扑是BOOST 。LT 的片子,我们用的都是没问题,性能相当不错

楼主(2017-07-26):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感数值,是饱和电流要1A以上的电感

电感采用的是饱和电流2.2A,其直流电阻小于50m欧。而且2个板子一模一样。用的东西也一样

网友F:
你为什么不上自己的原理图呢?拿什么来让我们就肯定你说的和datasheet是一样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为什么不上自己的原理图呢?拿什么来让我们就肯定你说的和datasheet是一样一样的呢? ...

原理图,要说明:LT1930A贴上去就可以。LT1930就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要说明:LT1930A贴上去就可以。LT1930就不行

For a 5V to 12V application, the DC is 58.3% indicating that the LT1930A could be used. A 5V to 24V application has a DC of 79.2% making the LT1930 the right choice. The LT1930A can still be used in applications where the DC, as calculated above, is above 75%. However, the part must be operated in the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so that the actual duty cycle is reduced.
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答案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要说明:LT1930A贴上去就可以。LT1930就不行

结合这个,顺便把5-24的boost验证一下,外围配置处理一下试试看,请给我出一份报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For a 5V to 12V application, the DC is 58.3% indicating that the LT1930A could be used. A 5V to 24 ...

并不是,LT1930的datasheet我看的不算仔细把,但是还算认真吧,资料说LT1930的最大占空比是84%,而LT1930A的占空比为75%。而占空比为(VOT-VIN)/VOUT。就是说。你的这句话大概意思是升压到24V,占空比就是为79.2%,所以不推荐用LT1930A。而我现在是LT193不可以用,而LT1930A却可以。一样的模块都是升到12V。理论上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合这个,顺便把5-24的boost验证一下,外围配置处理一下试试看,请给我出一份报告呗。 ...

这个试过了,LT1930系列升压到24V电流太小只有90MA。用1930A也可以,勉强可以带动负载。因为我的负载电机只要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