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串口接收显示

楼主(2017-02-24):
我想实现的目的是通过PC上的串口助手给MCU发一个字符,在程序里面可以把这个字符读出来,并且把这个字符付给一个变量,再把这个变量的值付给一个IO口,现在IO口看他的输出波形,不知道这么说你们明不明白,因为刚接触STM32好多地方不懂所以表达的可能也不准确不清楚,找了一个历程,可以实现通过PC给MCU发送字符,MCU在把接收到的字符通过PC上的串口助手显示出来,我就在该程序中串口的接收部分改了一点,程序中的“jieshou”被我定义到了一个IO口,但是串口助手在持续发送,IO口一直是低电平,我也感觉我改的串口接收的这一部分有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改才是对的,所以希望大家能给我讲讲该怎么改,其他地方都没改过,之前的程序我也试过了是好的,可以实现PCF发字符给MCU,MCU再将字符返给PC,下面这个是我给的串口中断程序的部分

网友A:
jieshou = Res>>7;
改为
if( Res&0x80)
{
   jieshou=1;
}
else
{
   jieshou=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eshou = Res>>7;
改为
if( Res&0x80)

嗯嗯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eshou = Res>>7;
改为
if( Res&0x80)

我试了。可以编译过去,但是写进芯片测IO口输出没有变化啊 ,我直接在.h文件里面用#define jieshou PAout(4)这样的语句,IOK口这样设置完了是不是还得使能什么的啊 ,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同这个问的问题很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可以编译过去,但是写进芯片测IO口输出没有变化啊 ,我直接在.h文件里面用#define jieshou PAout ...

IO口需要先初始化,使能IO口的时钟和工作模式

网友B:
你是怎么把jieshou定义为IO口的呢?而且STM32的IO不是通过直接赋值0和1来操作的啊,如果你要这么做,你要定义jieshou为特定IO口的BSRR寄存器对应位。。。
你先翻一翻STM32F103的函数库吧,自己去找找IO口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