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Diamond使用笔记

楼主(2017-02-24):
1:pin引脚分配时,有些pin处在other 类型,无法引脚分配,原因肯定是程序有问题,不是软件配置问题,调用一个模块,给模块输入信号,那么模块的输出信号一定要用,或定义一下,否则会出现这种情况
2:编译时别忘了勾选bitstream File,以及仿真时别忘勾选verilog simulation file,
3:烧写时,
4:在线逻辑分析仪使用,以下为网络摘录,有些不太详细,再顺一下

我们的在线调试工具reveal一直报错,报错如下图,或者diamond闪退。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是没有按照规范使用造成的。

       第一步:插入reveal inserter,点击图标,之后出来一个对话框,如下

你要看什么信号,就在design tree(上图左中)中把他们拖到trace(上图中上)下面,然后把采样时钟拖到sample clock中(上图中中),设置好之后就点击trigger signal setup,就出现下图界面。

在signals(msb:lsb)(上图中中)选择你上一步拉到trace中是信号(一定是上一步拉到trace里面的信号这点特别注意),(上图中中)下面。在expession中填入对应的表达式,如TE1对应就填入TU1----其他类似。然后点击上图左上角的图标,看看语法检查有无错误,之后点击

图标,插入调试,会出来下图,点击OK就好。有出来一个图,这个就是输入你要插入的reveal的名字,叫他verilog 的top文件的module 名字好了。reveal inserter完成。

   第二步:记住第二步不是直接调试,是先编译综合,然后下载(这一步千万不要漏掉,下载,编译下载,勾选如下多编译啊,

这步补充下,先烧录入SPI FLASH programing  然后 再烧录NVCM  Programming ,看到程序运行起来才可进行下一步。

  第三步:reveal analyzer,点击,会出如下界面,选择create a new file这个就不细说,没啥的。

上面都设置好将出现下图,在operator设置触发条件,然后双击,就可以看看波形了。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边沿触发(rising edge或者falling edge)时,value要修改为1,不然无法触发,这点对新手来说绝逼是一个坑————————注意。

最后看看结果:

网友A(2017-05-31):
楼主您好,我按照您的帖子用diamond的reveal逻辑分析,还是会出现错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帮助,请加我QQ527849308  谢谢

网友B:
马克一下

楼主(2017-07-25):
可以把错误贴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C(2018-05-22):
ERROR - Design is empty.
INFO - Errors found in user's design.  Output files not written. Check map report for more details.

   Number of warnings:  37
   Number of errors:    1

Done: error code 2

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我是个菜鸟,完全懵逼啊

网友C(点评):
我是想把我弄的一个加法器的结果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在网上找了好多代码,总是卡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RROR - Design is empty.
INFO - Errors found in user's design.  Output files not written. Check map  ...

看错误提示啊
很明显设计是空的,估计是你没有正常建立工程添加源文件。

网友E:
就拿这个软件调试过。想知道现在用的人多吗

楼主(2018-06-21):
引用 网友E:
就拿这个软件调试过。想知道现在用的人多吗

有个同学一直做FPGA,现在做lattice代理,有问题可以咨询他13564021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