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电弧扰乱程序?

楼主(2017-02-24):
测试的时候PCB上发现一道闪亮的电弧,然后电机就不转了(没发现复位重启),重烧芯片程序后OK。

芯片型号是STM8S005C6T6
咋整?

网友A:
先灭弧,再说其它

楼主:
正在考虑如何灭弧,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20V/380V @8A

楼主:
已证明是Flash被改:软件工程师说程序中根本没操作Flash,写了下EEPROM而已,发生电弧后操作,屏幕电机都无反应,烧写后OK,而EEPROM中根本没有电机屏幕相关的内容。
这证明STM8S系列存在较大隐患:EMC导致Flash或选项字被改,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STM8不行,打算换STM32F030,不知道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FLASH被改没有遇到过,EEPROM被改倒是碰到过多次,用户的强电开关瞬间引起的

网友C:
STM8中EPROM和FLASH操作上没有多大区别吧

网友D:
帮你顶贴,难道号称  性价比高的 stm8s系列是这样的?不过楼主应该先灭弧,不管怎么说,有电弧是不应该 的。这个电弧有可能其他单片机也承受不起

网友E:
PCB上居然出电弧。。。。。

网友F:
碘伏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上居然出电弧。。。。。

继电器带电机,每次断开的瞬间都能看到明显的闪光(设计工程师说接灭弧电容也没用)
不过造成Flash被改的电弧不是继电器电弧,在继电器旁边,PCB上220V线及开槽之间闪过,估计是有线渣掉到中间烧掉了

网友G:
估计是有线渣掉到中间烧掉了

清洗不掉吗?

网友H(2017-07-03):
一般对感性负载的硬通断线路上需要灭弧电路,电流不大就加高压的CBB电容+电阻,比如220V电压,电流小一些的可以加个630V-1000V 的100nF

网友H:
这种干扰强的电路上我们一般用OTP芯片或者老牌工业级厂商芯片TI/PIC之类的处理器,
有个项目上曾经用74HC595之类的逻辑芯片,根本也扛不住,强电开关一通断,乱跳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