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没有这样的接触器

楼主(2017-02-24):
有没有线直流24V圈,触点交流220V/380V的接触器?

网友A:
可以用24V继电器推动220/380的接触器。反正都用接触器了,也不在乎多一个小继电器。

网友B:
直接使用固态继电器不就行了嘛,24V直流驱动即可呀。不过也有你说的那个DC24V线圈的,估计价格比固态继电器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固态继电器不就行了嘛,24V直流驱动即可呀。不过也有你说的那个DC24V线圈的,估计价格比固态继电器 ...

固态继电器不安全啊,漏电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4V继电器推动220/380的接触器。反正都用接触器了,也不在乎多一个小继电器。 ...

老土,还用这种方式就没意思了嘛

网友A:
其实线圈电压24VDC的接触器是有的。
不过用的少。因为系统需要额外的电源变换,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线圈电压24VDC的接触器是有的。
不过用的少。因为系统需要额外的电源变换,不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