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内部SRAM是可以同时读写吗?

楼主(2017-02-24):
手册里这样写的。
Double-buffer type transactions: double buffer transfers using two memory pointers for
the memory (while the DMA is reading/writing from/to a buffer, the application can
write/read to/from the other buffer).
buffer应该是sram里的一片区域吧。
DMA对其中一块写数据的同时,CPU能同时访问另一块的数据?

网友A:
这是通过缓冲来实现同时访问两片区域的方法。手册没有明确讲这个 buffer,可能是在内部的寄存器里,主要是讲同时访问内存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过缓冲来实现同时访问两片区域的方法。手册没有明确讲这个 buffer,可能是在内部的寄存器里,主要是 ...

CPU和DMA对SRAM访问的优先级,哪个更高呢?
没有看到相关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和DMA对SRAM访问的优先级,哪个更高呢?
没有看到相关描述

你的问题,和楼主的疑问不是相同的问题了。

其他 STM32, 内部 DMA 占有一半带宽,从这个说法看应该是轮番交换的

网友B:
看起来,内存内部带宽大于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