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占用RAM空间呢?

楼主(2017-02-24):
以前用汇编语言编写LCD12864程序会使用DB在程序存储器中开辟一部分空间来存放字库或者图片,如果使用c语言编程,书上的程序定义了一个const类型的数组存放字库(常量类型),该常量数组肯定会占用一定的ROM空间,但是会不会占用RAM空间呢?

网友A:
不太清楚,用的时候从ROM里调用吧,可能会占用一定。

网友B:
对于单片机程序而言, const 全局变量会被编译到程序区,也就是说它是存储于ROM空间的,不会占用RAM,其他程序不清楚。

网友C:
如果是短延时,直接while(--n);好了,干嘛还要函数?

如果是长延时,最好用定时器。

网友D:
防止形参带0进来,由于先自减而变成了延时65535。

网友E:
keil c51里面用 code 关键词 定义在分配Rom里面的数表

网友F:
while(){}有一个通俗的理解,反复执行{},直到()里面的值为非或者0,然后结束此语句。

楼主:
while(--n)相当于while(--n){;}
可以起到延时效果

网友E:
当--n非零时,执行{;},起到延时的作用。

网友G:
const会把数组放到ROM 里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
const类型的数组肯定会占用一定的ROM空间,但是作为数组又会占用同样大小的RAM空间,这样太耗资源了,现在我明白了

网友H:
前边的if多此一举吧
直接改成 while(n--);不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同的硬件平台,不同的编译器,实现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B:
调试的时候实际看一下数据所处的地址空间最靠谱。

网友I:
const变量一般常常放在ROM中

网友D:
设定对了是不会占用RAM的。编一起回自动分配ROM/Flash空间。

网友E:
const 是C语言的关键字,表示变量不能改变,但是并没有规定是在那个区域保存和使用;
在单片机C语言中,这个语句很自然的保留了下来,通常在同一寻址的芯片中,会被直接编译到ROM区域,不在占用RAM空间,其他的被编译到RAM中,启动时会对该RAM初始化,之后就不在改写,因此及用了ROM,有用了RAM,优点就是加快了访问速度。通常C编译器如果单独扩展了ROM类型的关键字,就表示会占用RAM空间。

网友F:
压根就不会占用ram的空间,单片机压根就不会的

网友G:
除非你将程序放到ram上面运行.

网友H:
const 说明变量是只读的,放在哪没有关系。51中好像 code 符号确定变量放在code部位。

网友A:
没有说明的好些是根据开发环境默认的加载脚本确定的。

网友B:
const表明只读,不同的编译器会有不同的处理。对于KEILC51ROM 里当然是有的,开机初始化时会把ROM里的拷贝到RAM里,程序在以只读的方式使用RAM里的备份。

网友I:
对于KEILMDK则只在ROM里有。。。当然各编译器也会有关键字用于特殊处理。。。

网友D:
没听过这种说法呢,个人认为取决于你对该数组的使用方法,如果没有把它们从rom中copy到RAM中又怎么耗费RAM呢,如果你自己另外建了缓冲,那就是缓冲耗费RAM了

网友D:
应该是不占RAM 只在你调用数据的时候往变量或特殊功能寄存器里放的时候会占用RAM

网友J: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