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两种I/V转换都可以吗?

楼主(2017-02-24):
一个得到正电压 一个得到负电压

网友A:
都可以工作。

网友B:
还是教科书上的电路,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必自激。

网友C:
还需要加个大电容,消除自激

网友D:
图2不能工作吧,

楼主:
两个电路有优缺点?@maychang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图2不能工作吧,

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路有优缺点?@maychang

先听听manbo789的意见。

楼主:
@manbo789 图2我一直用啊。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图2不能工作吧,

可以用的,因为是采用平衡电源,不过光电流是相反的,处在光伏模式。零输出电压。不过要考量光敏管的扩散电容对电路环路的影响,这也是不能高速(高带宽的)传输信号的主要原因,必须要用相位校正。犯低级错误,以为这么简单的,肯定画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因为是采用平衡电源,不过光电流是相反的,处在光伏模式。零输出电压。不过要考量光敏管的扩散 ...

反馈补偿没有加上去,意图不是带宽处理,主要是PD的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馈补偿没有加上去,意图不是带宽处理,主要是PD的接法。

这种电路,加补偿不是为了带宽,而是为了稳定,而稳定损失了带宽,高带宽的光生电流,必须要加偏置才对,降低光敏管的寄生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听听manbo789的意见。

图2的运放同相反相输入端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图2的运放同相反相输入端反了,

确实。
没有注意到运放两输入端。
再仔细看看,第二图运放的电源还反了。

网友E:
2图正反馈楼主说一直在用?或者在用的电路与图不一样?

网友F(2020-04-08):
图2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