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这么做可行么

楼主(2017-02-24):
关于摄像头我用的是ov7670,这个例程有,但是对于读进来的数据如何存储和如何帧间差分法处理我有点不太懂...,请大神帮我解答一下,我想在读的时候添加帧间差分法的程序,在LCD上直接显示处理之后的图像

网友A:
STM32F407不合适.速度,RAM都是硬伤.

网友B:
STM32F407干不了这活!

楼主:
不考虑速度,我可以外挂一个RAM,ov7670不是可以存储2帧QVGA的图像数据,读进来之后我做一个帧间差分,这样做可行不

网友C:
STM32F407估计处理不过来的

网友D:
帧间差分至少要存储一副参考图像用来帧间预测,407自带内存不够,得外加SRAM。可以参靠MPGE1或着H261的算法。

楼主:
板上外扩了一个512SRAM,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假如我把读进来的数据转入SD卡中如何

网友C:
你准备用什么方法追踪像素的移动。你是准备用边界分离还是行列平均值检测目标。或者什么方法?

网友E:
YUYV422格式的图像每个像素占两个字节  240*320*2=153600 bytes

网友E:
最低要求:主频400MHz以上,外加DDR2,否则根本没法实现

网友F:
用FPGA可以

网友G:
如果另加存储器,对于新手显然不合适。

网友H:
降低指标,407完全可以胜任;
实用化设计另说。

楼主:
谢谢,我已经考虑在fifo中加入帧间差分算法直接读取

网友I:
图像处理一般用DSP或者FPGA比较好,或者专用的视频处理芯片

网友J:
上面几个回答处理不过来的,实在太不专业了!!

楼主问题都还没说清楚,而且也没给要求,处理速度先别考虑。

我来回答一下吧,首先给出答案,当然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要求越高,处理速度会慢一些,但在1S内都能处理完成。

首先楼主想使用帧间差分法是为了获取目标目标轮廓吗?是的话,那假设我们现在需要两帧图像。

那么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1.摄像头:ov7670或者ov2640都行。
2.图像获取:用F407或者F429都行,都带DCMI。用模拟并口也行,但是如果图像分辨率越大,获取速度并慢了,个人不建议。
3.RAM存储:简单获取轮廓的话,图像分辨率并不需要太高,这里我们先不考虑扩展SRAM,所以使用160*120分辨率图像。
那么图像的大小这样算:160*120*2(每个像素2个字节)*2(2帧)=75K。
所以我们选取大于75K的RAM的型号便可,ST大于75K RAM的大把,自己慢慢选。
4.处理算法其实也非常简单:相邻两帧相减,求得图像像素值差的绝对值,判断其是否大于某一阈值。
5.处理完显示到LCD。

网友K:
你应该使用fifo存储。

网友K:
你可以使用Io位时钟一个像素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