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何种PSOC芯片

楼主(2017-02-24):
原产品中有16个运放,加一个8位单片机,现想改用PSOC,不知选用何种PSOC芯片,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你的 16个运放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PSoC 提供不了这么多运放

楼主:
6个做放大3个做整流3个做比较6个做跟随

楼主:
或PSOC中最多有多少个运放模块,请多多支持。

网友C:
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D:
PSOC 单颗最多可以做8个运放,运放组件可以实现四个,PGA可以实现4个

楼主:
请问CY8C27X43系列中数据手册说有12个Analog PSoC Blocks 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E:
要想使用PSoC替代,首先要将原来的原理摸透,同时充分了解PSoC的特点,发挥PSoC的优势,可简化原来的电路。

网友F:
实在不行,可外挂一个多运放的芯片估计也就足以了。完全照搬,一个没有这么多资源的芯片

网友G:
即便有,成本上也不合算。

网友H:
请问CY8C27X43系列中数据手册说有12个Analog PSoC Blocks 是指什么意思。
12个 Analog PSoC Blocks 分为四列,每一列由一个 CT(连续时间)模块和两个 SC(开关电容模块)。 只有前者才可以配置成放大器,比较器。所以嵌入12个放大器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也就是说12个Analog PSoC Blocks都选作为运放用是不行的了。

网友I:
是呀是呀

网友J:
我想楼主想利用SOC的运算功能

网友K:
运放,16个,有点多啊

网友D:
PSoC4确实有它的优势,可视化的编程,外设可以影射,都不错。

网友E:
果断的转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