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 emif-nor-boot引导

楼主(2017-02-25):
各位大牛:
       您好, 我最近做c6678的emif-nor-boot引导,折腾了好长时间了,遇到些很棘手的问题,希望能解答一下,谢谢!
          我先说环境:硬件:自己的板子,nor型号:S29GL01GS11DHIV1;软件:CCS5.4
          先说下我的emif-nor-boot的思路。先做好norwrite烧写工具,有了工具就可以烧写最后合成的xxx.bin镜像了。norwrite验证了。可以烧写到nor中去;问题出现引导后从norflash中搬移,及用ti交叉工具合成的过程中。
         在noboot模式下,镜像下载进去了(镜像是一个led闪灯程序),在memory窗口,ox70000000地址空间看到数据,接着断电,上电,又去看0x70000000空间数据,跟之数一样。这些天下来, 遇到如下问题:望各位专家能指导下。

       1.搬用和合成参考论坛帖子:xxx
当下载完后,我设置emif-nor-boot引导,上电,连接仿真器后,PC指正指向0x7xxxxxxx,处,我用memory观察,发现这段地址空间全为0x0,我是想问我这样观察方法对不?,我只想知道norflash中还有数嘛,如果对的,为啥没有数据。

      2.我emif-nor-boot 管脚设置BOOTMODE[12:0]为:'0b'  0010010000;是否正确,我查看了DEVSTAT,值是一样的,BOOTCOMPLETE寄存器,core0 位是1,那是否说明我的管脚设置没问题。boot是从norflash启动,而且都已经完成。

      3.emif-nor-boot引导, 上电后RBL是否对EMIF接口初始化,初始化完后是直接调至0x70000000地址出的吗??我也研究了RBL的源码,确实初始化了,至于跳到 0x70000000处,我没发现;我想确定下。

    4.我看ti论坛好多,在自己的工程中有boot.asm,文件,及大量的修改了cmd文件。我知道boot.asm是从nor中搬移程序到RAM中,然后PC指向_c_int00处,我想知道我的到底有没有搬移成功,我如何调试这段汇编?

都折腾好长时间了,没有思路了,希望做过的大牛给点建议和思路。

楼主:
为啥没有回答,哎!自己顶下

网友A:
这种boot的nor flash外接必须是按照要求设计
确定执行文件烧写到了flash中     由于是EMIF接口
上电后应该通过memory查看到flash中的数据
先不用考虑搬移的事情    先直接从flash中执行看看

网友A:
关于具体跳转到那个地址   你最好看看里面的一个汇编文件      看看B. 跳转到那个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boot的nor flash外接必须是按照要求设计
确定执行文件烧写到了flash中     由于是EMIF接口
上电后应该 ...

谢谢您!
1.可以确定nor可读可写,做一个小程序,在noboot下,指定地址写0xAABB数,断电,上电,用memory地址处,有数据,一某一样。
2.可以确定可执行文件写入到flash中去,在norboot下,用norwrite写入,断电,上电,0x70000000处有数据。
但是很奇怪,当从emif-nor-boot引导后,用memeory查看0x70000000处,全为0x00,您知道是位什么吗???
3.我也想不考虑搬移,直接flash执行。那么cmd文件如何映射各段???是都映射到0x70000000地址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具体跳转到那个地址   你最好看看里面的一个汇编文件      看看B. 跳转到那个地址了 ...

汇编我太差,只好硬着头皮去做

网友B:
没有用过8核的处理器c6678

网友B:
楼主可以去嵌入式板块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编我太差,只好硬着头皮去做

恩  里面汇编不多吧

楼主:
恩,不多,及一个搬用和PC跳转的程序!

网友C(2017-06-03):
你好 ,我用的是C6655,查看了资料,说emif是不需要搬运的,然后我也试过用工具链,还是不行,请问你的asm文件能发我吗 邮箱Q: 625477784@qq.com   互相交流

网友D(2017-10-14):
这个问题很深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用的是C6655,查看了资料,说emif是不需要搬运的,然后我也试过用工具链,还是不行,请问你的asm ...

6655是有开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