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3033控制器电机手动一下才转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本人利用MC33033无刷直流控制芯片制作了一个电路板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得用手去转一下转子才能转,请问如何调哪个电阻电容可以解决此问题,谢谢(附带MC33033产品说明书一份,原理图一份)

网友A(2017-02-25):
这个是控制逻辑的问题吧,产生死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控制逻辑的问题吧,产生死点了

可以详细说一说这个死点问题吗

网友B:
应该是霍尔解码上面的问题。测量霍尔的相序和开关管的相序是否对应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霍尔解码上面的问题。测量霍尔的相序和开关管的相序是否对应起来了。。。。 ...

他是对应的,只不过是转矩的力量不够导致带不起来,请问这周原因如何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霍尔解码上面的问题。测量霍尔的相序和开关管的相序是否对应起来了。。。。 ...

他是对应的,只不过是转矩的力量不够导致带不起来,请问这种原因如何解决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霍尔的角度问题  换一下角度就ok了  从60°变为1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霍尔的角度问题  换一下角度就ok了  从60°变为120°

哈哈,基本上都是霍尔解码角度问题。因为如果管子过流能力不够的话会烧管子,既然没有问题,那肯定是角度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基本上都是霍尔解码角度问题。因为如果管子过流能力不够的话会烧管子,既然没有问题,那肯定是角度 ...

现在又有一点问题   就是电位器调速的时候前后都有一段空白期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一点问题   就是电位器调速的时候前后都有一段空白期  不知道怎么回事 ...

哈哈哈,这个要看你的调速算法了啊。如果是电位器的值被AD采样到后,转化成频率直接控制开关管,频率突变电机肯定是跟不上的。所以需要采用PID之类的调速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这个要看你的调速算法了啊。如果是电位器的值被AD采样到后,转化成频率直接控制开关管,频率突变 ...

这是MC33033的内部框图,他一定会出现前后各一段的调速空白期吗   能不能调节振荡器的电阻电容把此段空白期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