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的定时器有误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25):
用的是TIM2,示波器测了一下10ms定时中断测出来是10.2ms,1ms定时中断测出来是1.02ms ,用的是内部16M,配置代码如下

void TIM2_Config(void)
{
    /*BaseTime=1/(16000000/16)*(999+1)=1ms*/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 ,999);
    TIM2_PrescalerConfig(TIM2_PRESCALER_16,TIM2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 ENABLE);
    TIM2_Cmd(ENABLE);
}

网友A:
关注,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是内部RC不准,本身有误差。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是内部RC不准,本身有误差。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

那也有点大,我这都百分之2的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是内部RC不准,本身有误差。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

就你回答,分就全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