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中#define用法总结

楼主(2017-02-25):
1.简单的宏定义#define 标识符 替换列表(替换列表可以是数,字符串字面量,标点符号,运算符,标识符,关键字,字符常量。注意:替换列表是可以为空的)
典型错误:
#define N = 100
int a[N]; /*这样会成为int a[= 100],这里会处理成为一种标识记号一样*/

#define N 100;
int a[N]; /*带分号的定义会成为int a[100;],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错误*/

#define pin (int*);
pin a,b;
int* a,b; /*本意是a和b都是int型指针,但是实际上变成int* a,b;a是int型指针,而b是int型变量。这是应该使用typedef来代替define,这样a和b就都是int型指针了。*/

#define N 100;
int a[N]; /*带分号的定义会成为int a[100;],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错误*/

#define pin (int*);
pin a,b;
int* a,b; /*本意是a和b都是int型指针,但是实际上变成int* a,b;a是int型指针,而b是int型变量。这是应该使用typedef来代替define,这样a和b就都是int型指针了。*/

楼主:
2.带参数的宏
#define 标识符(x1,x2,x3...xn) 替换列表  (注意:x1,x2,x3..是宏的参数,标识符和其左括弧之间不能有空格)
使用方法:
#define MAX(x,y) ((x)>(y)?(x):(y))
i=MAX(j+k,m-n);
替换为:
i=MAX((j+k)>(m-n)?(j+k):(m-n));
#define SI_EX(n) ((n)%2==0)
if(SI_EX(i)) i++;
替换为:
if(SI_EX((i)%2==0))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标识符带参数(X1,X2,X3.....)在替换时会被替换列表(Y1,Y2,Y3....)对应的替换,但是和顺序无关。

楼主:
3.宏的特殊单行定义
#define A(x) T_##x
#define B(x) #@x
#define C(x) #x
x=1
替换为:
A(1)------> T_1 (T_##x,##符号是记号粘黏符号,将前后的字符粘黏起来。)
B(1)------> '1' ( #@x , #@ 符号会将宏的参数进行字符串字面量化,并且加‘’号)
C(1)------> "1" ( #x ,#符号会将宏的参数进行字符串字面量化,并且加""号)

楼主:
4.define的多行定义
define可以替代多行的代码,在每一个换行的时候加上一个"\"
#define MAX(X,Y) do { \
语句1; \
语句2; \
/* 注释的写法 */ \
} while(0) /* (no trailing ; ) */ \

楼主:
5.在大规模的开发过程中,特别是跨平台和系统的软件里,define最重要的功能是条件编译。
#ifdef WINDOWS
......
......
#endif
#ifdef LINUX
......
......
#endif
可以在编译的时候通过#define设置编译环境

楼主:
6.取消宏
#undef 标识符

7.条件编译
#ifdef XXX…(#else) … #endif

楼主:
通常我们在编译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预定义的宏来进行排错,例如:
一般情况下,当出现除零的情况时编译器是没有提示的,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个解决办法。
#define CHECKZERO(divisor)\
if(divisor==0)\
printf("***ATTEMPT TO DIVIDE BY ZERO IN LINE %d of file %s ***\n",__LINE__,__FILE__);\

网友A: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

楼主:
好的 多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