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AKDY6

楼主(2017-02-25):
有知道贴片三极管丝印AKDY6的型号是什么不?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周边电路确认一下

楼主:
高手你好,先说声谢谢了。下面3个AK后面标IC的是集成电路吗,查不到,弄个2SK2539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你好,先说声谢谢了。下面3个AK后面标IC的是集成电路吗,查不到,弄个2SK2539算了 ...

好猎手得有耐心才能逮着山猪哦,哈哈,结合周边电路确认是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周边电路确认一下

不是2SK2539,2539R的顶上脚才是G极,下面是D,S,电路板上左下脚是G,右下脚是接地,不对

楼主:
2539的脚位不对,电路上要左下脚是G极,右下脚接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2539的脚位不对,电路上要左下脚是G极,右下脚接地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猎手得有耐心才能逮着山猪哦,哈哈,结合周边电路确认是什么电路.

ADKY6的电路

网友B:
BZX84-C18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2SK2539,2539R的顶上脚才是G极,下面是D,S,电路板上左下脚是G,右下脚是接地,不对 ...

ADKY6的电路,能帮我确认一下不,上面不论电子负载怎样加载Y6那个100欧上只有-1.1V到0.45伏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电流经过单片机才长稳压,如果AKDY6击穿,单片机会损坏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ADKY6的电路,能帮我确认一下不,上面不论电子负载怎样加载Y6那个100欧上只有-1.1V到0.45伏 ...

原来坏的AKDY6三个脚之间有都有电阻了,1和2脚之间有9欧,1,3和2,3之间电阻坏的有14,或19,或16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