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8L之自定义长短按键

楼主(2017-02-25):
四、实验前提
1、在进行本文步骤前,请先阅读以下博文:

2、在进行本文步骤前,请先实现以下博文:

暂无

五、基础知识
暂无

六、硬件原理图

本文使用PB2作为按键引脚,PB2配置为内部上拉输入,当KEY1按键按下时,PB2被拉低。

七、实验步骤

1、工程中添加长短按键的驱动

1)写一个长短按键的驱动GUA_Key.c (存放在工程的USER文件夹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
  • //name:             GUA_Key.c
  • //introduce:        按键驱动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1.14
  • //******************************************************************************
  • #include "stm8l10x.h"
  • #include "GUA_Key.h"
  •
  • /*********************宏定义************************/
  • #ifndef U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endif
  •
  • #ifndef U32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endif
  •
  • //按键引脚宏
  • #define GUA_KEY_PORT               GPIOB
  • #define GUA_KEY_PIN                GPIO_Pin_2
  • #define GUA_KEY_MODE               GPIO_Mode_In_PU_No_IT
  •
  • //按键触发宏
  • #define GUA_KEY_TRIGGER            RESET                                //低电平触发
  •
  • //按键消抖宏
  • #define GUA_KEY_DISAPPEARS_SHAKES_SHORT_COUNT           2000            //短按键消抖数,约20ms
  • #define GUA_KEY_DISAPPEARS_SHAKES_LONG_COUNT            300000          //长按键消抖数,约3S
  •
  • /*********************内部变量************************/
  • static U32 sGUA_Key_DisappearsShakes_TriggerCount = 0;                  //消抖时的触发状态计数值
  •
  • //******************************************************************************
  • //name:             GUA_Key_Scan
  • //introduce:        按键检测触发状态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GUA_KEY_STATUS_IDLE or GUA_KEY_STATUS_TRIGGER_SHORT or GUA_KEY_STATUS_TRIGGER_LONG or GUA_KEY_STATUS_NO_LOOSEN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1.14
  • //******************************************************************************
  • U8 GUA_Key_Scan(void)
  • {
  •   //触发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UA_KEY_PORT, GUA_KEY_PIN) == GUA_KEY_TRIGGER)
  •   {
  •     //如果上一次按键是长按键结束的,需要检测到松开方可开始下一次计数
  •     if(sGUA_Key_DisappearsShakes_TriggerCount >= GUA_KEY_DISAPPEARS_SHAKES_LONG_COUNT)
  •     {
  •       return GUA_KEY_STATUS_NO_LOOSEN;
  •     }
  •
  •     //计数
  •     sGUA_Key_DisappearsShakes_TriggerCount++;
  •
  •     //判断计数是否足够
  •     while(sGUA_Key_DisappearsShakes_TriggerCount >= GUA_KEY_DISAPPEARS_SHAKES_SHORT_COUNT)
  •     {
  •       //检测到松开、超时的时候,则处理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UA_KEY_PORT, GUA_KEY_PIN) != GUA_KEY_TRIGGER) || (sGUA_Key_DisappearsShakes_TriggerCount >= GUA_KEY_DISAPPEARS_SHAKES_LONG_COUNT))
  •       {
  •         //长按键时
  •         if(sGUA_Key_DisappearsShakes_TriggerCount >= GUA_KEY_DISAPPEARS_SHAKES_LONG_COUNT)
  •         {
  •           return GUA_KEY_STATUS_TRIGGER_LONG;
  •         }
  •         //短按键时
  •         else
  •         {
  •           return GUA_KEY_STATUS_TRIGGER_SHORT;
  •         }
  •       }
  •
  •       //继续计数用来判断长短按键
  •       sGUA_Key_DisappearsShakes_TriggerCount++;
  •     }
  •   }
  •   //未触发
  •   else
  •   {
  •     sGUA_Key_DisappearsShakes_TriggerCount = 0;
  •   }
  •
  •   return GUA_KEY_STATUS_IDLE;
  • }
  •
  • //******************************************************************************
  • //name:             GUA_Key_Init
  • //introduce:        按键初始化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1.14
  • //******************************************************************************
  • void GUA_Key_Init(void)
  • {
  •   //按键IO初始化
  •   GPIO_Init(GUA_KEY_PORT, GUA_KEY_PIN, GUA_KEY_MODE);
  • }

2)写一个长短按键的驱动头文件GUA_Key.h(存放在工程的USER文件夹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
  • //name:             GUA_Key.h
  • //introduce:        按键驱动的头文件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单片机之STM8/STM32(164311667)
  • //changetime:       2016.11.14
  • //******************************************************************************
  • #ifndef _GUA_KEY_H_
  • #define _GUA_KEY_H_
  •
  • /*********************宏定义************************/
  • //按键的触发状态
  • #define GUA_KEY_STATUS_IDLE                             0            //按键没触发
  • #define GUA_KEY_STATUS_TRIGGER_SHORT                    1            //短按键触发
  • #define GUA_KEY_STATUS_TRIGGER_LONG                     2            //长按键触发
  • #define GUA_KEY_STATUS_NO_LOOSEN                        3            //长按键触发后未松开
  •
  • /*********************外部函数声明************************/
  • unsigned char GUA_Key_Scan(void);
  • void GUA_Key_Init(void);
  •
  • #endif

3)工程中添加GUA_Key.c

4)添加驱动的路径

[cpp] view plain copy

  • $PROJ_DIR$\..\USER

注意USER文件夹是与“Project”等文件夹同级的自定义文件,用于存放香瓜写的代码。

2、应用层中调用

3)编写测试代码(main.c的main函数中)

八、注意事项

暂无

九、实验结果

仿真并设置断点查看长短按键的处理,可发现:

1、3S以内的按键被判定为短按键,并跳转至短按键处理事件中处理。

2、3S以上的按键被判定为长按键,并跳转至长按键处理事件中处理。处理之后的下一次按键判定必须等待按键松开后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