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转】智能卡之SWP

楼主(2017-02-25):
三、基础知识
1、什么是SWP?

答:

SWP协议即单线协议(Single Wire Protocol),是一种用于在非接触通信模块(CLF)与手机卡间传输信息的接口协议。

CLF到UICC的信息通过电压的数字调制(L或H)来传送;UICC到CLF的信息通过电流的数字调制(L或H)来传送。

SWP接口有两种功耗模式:低功耗模式、全功耗模式。

NFC技术就是利用了SWP接口,也就是手机cpu通过IIC接口控制CLF模块、CLF模块通过SWP接口控制手机sim卡的NFC功能。

2、硬件连接如何?

答:

其中CLF是模块、UICC是智能卡。CLF模块可以再通过IIC接口接出来,由接口端控制。

3、SWP接口流程

4、SWP模块使用流程

1)IIC初始化

2)检查CLF模块是否配置好,如果没有则配置。(不用每次都配置)

①复位并初始化CLF。

②发送读取参数的指令。

③读取参数。

④判断参数是否已经配置好。如果配置好了,则退出;如果没有配置好,则配置后退出。

3)测试SWP通道

①卡掉电。

②复位并初始化CLF。

③卡上电。

④拉高SWP引脚(唤醒)。

⑤读取SWP通道数据。

网友A:
通信协议应该18B20是一样的吧那个就是一根线。

网友B:
单线协议怎么又IIC初始化?

网友C:
看图很像是手机壳。

网友C:
莫非手机卡的通信就是h这种?

网友D:
近距离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是一种基于RFID(射频识别)的无线通信技术。在标签模式下,近距离通信与RFID的通信原理类似。本连接NFC芯片与SIM卡的SWP(Single Wire Protocol,单线协议)方案,并对SWP连接方案在SIM卡中的实现作了简单介绍。

网友E:
手机卡是通过IIC进行通信的还是SPI,怎么见有人用手机卡作为存储芯片,貌似SP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