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转】智能卡之ISO7816

楼主(2017-02-25):
三、基础知识
1、什么是ISO7816?
答:

如上图,ISO7816是国际智能卡标准,它有9个文档,作为智能卡软件开发工程师重点看1~4部分。

四、ISO7816协议
1、硬件接口
1)VCC:电源输入(A类:5V, B类:3V)
2)GND:地
3)RST:复位
4)I/O:输入输出
5)CLK:时钟(A类:1~5MHz, B类:1~4MHz)
注:不同型号的卡引脚数可能不一样。

2、 读头选择操作条件类别的流程

3、读头与卡的操作
1)通信流程
①激活电路。
②冷复位启动卡应答,卡与读头进行通信。
③释放电路。

2)激活流程
①RST置位状态L。
②VCC加电5V(A类)或3V(B类)。
③I/O置为接收状态。
④CLK提供1~5MHz(A类)或1~4MHz(B类)。

3)时序
①冷复位

②热复位

③时钟停止

④释放

4、ATR
1)概念
ATR是answer to reset(复位应答)。是读头复位卡之后,卡回复读头的第一条指令。

2)结构
①初始字符TS:
3B:正向约定;3F:反向约定。

②格式字符T0:
高4bit分别为TA(1)、TB(1)、TC(1)、TD(1)的存在标志位;
低4bit为历史字符的数据长度。

③接口字符TA(i)、TB(i)、TC(i)、TD(i):
TA(1):高4bit为FI(时钟率转换因子),低4bit为DI(波特率校正因子);
TB(1):bit1~bit5:最大编程电压,bit6~bit7:最大编程电流,bit8不使用。
TC(1):计算八位额外保护时间的引用。
TA(2):存在则是专用模式,不存在则是协商模式。
TD(i):
高4bit分别为TA(i+1)、TB(i+1)、TC(i+1)、TD(i+1)的存在标志位;
低4bit为参数T。参数如下

④历史字符T1、T2、Tk:标明通用信息。
⑤检测字符Tck:所有数据的异或值。

5、专用模式和协商模式
1)专用模式(有TA(2)时)。
2)协商模式(没有TA(2)时):通过PPS命令去确认协议。

网友A:
这个智能卡是用在哪儿的啊?银**和手机卡吗

网友B:
貌似银()行()卡都是屏蔽词啊。

网友C:
这个都是跟钱打交道的应用外设。

网友D(2017-04-11):
这个标准不是这个行业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E:
无线的还是接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智能卡是用在哪儿的啊?银**和手机卡吗

只要涉及到卡片(接触式),都要满足这个iso7816协议,非接触式卡(也就是常说的感应卡)要满足iso14443协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线的还是接触的

ISO7816只针对接触式卡片,无线的那个协议是ISO14443

网友G(2017-07-25):
ISO7816口 大部分MCU都没有这个接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