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量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7-02-25):
现在有个项目开关量的信号要传输100米左右,现在手头上有一款TTL输入输出卡,如果想做到这么远距离传输,怎么进行电路扩展比较好?

网友A:
可以考虑4~20mA电流环传输。

网友B:
485芯片你可以考虑

网友C:
速率比较高,485、CAN比较方便。速率低,简化的电流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4~20mA电流环传输。

如何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