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如何设置CC2530程序下载的起始地址

楼主(2017-02-25):
我的CC2530项目涉及到程序自动更新,所以要有bootloader 和 主应用程序。在开发阶段,需要直接用CCdebugger 在 IAR 中把主应用程序下载到指定的偏移地址后面的存储空间,进行仿真和调试。但是我没有找到如何设置烧写程序的起始地址。请使用过的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点评):
楼主,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弄出来了
1,project-->option--->General options-->Target 设置 Code model 为 Banked
2, project-->option--->Linker-->Config 中 设置 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  选中 Override default
导入 $PROJ_DIR$\settings\lnk51ew_cc2530F256_banked.xcl 文件
3,修改文件lnk51ew_CC2530F256_banked.xcl 中的
-D_NEAR_CODE_START=0x0800  //将App起始地址设置为0x800

网友B:
学习如何修改XCL文件.工程下面应该有例子.

网友C(2017-09-13):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最新版本的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