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求USB数据线延长方案或CVBS信号转USB信号解决方案

楼主(2017-02-25):
求USB数据线延长方案,大约用到30米数据传输,用到摄像头影像传输,目前加FE1.1,GL850芯片HUB板,效果不理想。
或者有影像信号CVBS信号转USB信号可靠解决方案,也可以。

有大神请联系我QQ4689392微信同号

网友A:
CH315 试试,虽然我自己没实际用过。

网友B:
ch315效果差些,ch317好些,

网友C:
CH315是USB1.1信号延长,速度不够;
CH317是USB2.0高速信号延长,可接摄像头,支持HUB,延长距离最远可达17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