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产品EMC不过100m-300m超标进来看看

楼主(2017-02-25):
一款产品EMC不过100m-300m超标,用探头测试发现在mage8 电源引脚出有辐射。其他地方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是否是ic内部的辐射源?探讨一下

网友A:
电路图,测试结果图?

楼主:
这是测试结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测试结果图?

这里两个附件是板子布线图

网友B:
你的布线,设计,绝对是一塌糊涂。。。

网友C:
你板子上有15M的CLK吗?重点关注一下,根据你的测试图形,应该是时钟信号带来的骚扰。

200M超标为什么是15MCLK带来的

网友D:
15M的时钟用GND线包起来,在时钟线上源端加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板子上有15M的CLK吗?重点关注一下,根据你的测试图形,应该是时钟信号带来的骚扰。 ...

是的板上晶振是14.7456M,但是我测试用近场探头测得是在mage8电源引脚附近出来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布线,设计,绝对是一塌糊涂。。。

能大致说一下要改善得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M的时钟用GND线包起来,在时钟线上源端加RC滤波

嗯,你得意思是板子上用铜皮把晶振的线包住吗?还有上源端Rc滤波大概用多大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从测试报告上看,尖峰跟clk成倍频关系,但为何我只在mage8的电源脚附近测到辐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晶振、电源和地处理一下。

关于递百科(Debug)技术:

好。有需要可以联系。板子是同事画的,感觉他的电源线跟晶振有点近,但实际测试只发现辐射源集中在mage8的1234引脚附近,而电源地没探测到辐射源啊。在你们经验所见会是mega8本身产生的辐射吗?但从报告上看辐射的尖峰确实又跟晶振的频率成倍频关系。

网友F(2017-04-12):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们是专业从事emc测试整改,根据你提供的emc数据。给你设计滤波器滤除频率点,解决emc问题。
电联:4008090304
qq:1299511643

网友G:
晶振与电源线挨这么近,多半是它辐射出去的。你用探头探到mcu附近有,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把电源线割断飞线看看

网友H:
在时钟晶振上源端对地加电容

网友I:
可以肯定的是,时钟走线没画好,将时钟能力耦合到地平面上了,增大了共模辐射。

网友J(2021-11-24):
两层板?没有完整地平面?晶振上加磁珠+RC滤波,把晶振外壳与TOP层地短接

网友K(2022-06-02):
搞定了吗?兄弟

网友L(2022-08-06):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方便可以加微信沟通: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