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OSFET栅极驱动上一般是小电阻并联二极管,这类二级管一般选什么型号?

楼主(2017-02-25):
请教各位,MOSFET栅极驱动上一般是小电阻并联二极管,这类二级管一般选什么型号?

网友A:
1N4148之类,肖特基二极管即可

网友B:
一般是用4148,加快关断速度,但是关的太快了也不好,辐射会变差,所以一般还要在二极管上串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