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各位工程师们,你们使用的模拟开关芯片一般都是什么封装的?

楼主(2017-02-25):
(无正文)

网友A:
看个人的选择了,看模拟通道的多少来决定。

网友B:
模拟开关, 最常用的是 405X (123).
我用 so 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的选择了,看模拟通道的多少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开关, 最常用的是 405X (123).
我用 so 封装

好的 谢谢

网友C:
对模拟开关芯片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