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1ic改装大赛】外热式烙铁改装为白菜白光焊台

楼主(2017-02-25):
前阵子对白光上瘾了,索性买了T12烙铁头,准备对手头的烙铁进行改造
本次方案为Mega16+数码管+LM358+T12+旋转编码器,参考了网上的原理图,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从烙铁中拆出的部分,左侧为加热丝连接220V的锁紧螺丝,由于烙铁有些年头了,加热线圈手一拿,变成几乎粉末状了。。。
右侧是烙铁头

安装T12烙铁头,T12直径比原有的大,所以进行了扩孔
洞洞板进行加工成十字形,便于固定末端的接线处

焊接24V电源线,注意正负端,接反会烧红T12

细节特写

手柄部分安装航空插头,改装完成

测量内阻,8欧左右,T12正常

24V电源放到了光驱盒里,稍显美观

显示控制部分,包括数码管,航空插头,旋转编码器
后侧是固定软驱用的框架(古董级收藏~~)

调试显示

焊接电源部分

焊接输出控制和采样部分

楼主:
测试M16的ADC,效果还不错

主控ATMega16

俯视里面

带ID特写

带ID全家福

楼主:
原理图

程序,用的AVR STUDIO 5

楼主:
MOS管可根据手头灵活使用,显示部分也可自由发挥

感觉这款DIY的东东,复制性还不错,哈哈,大家都来一起玩啊~~

网友A:
楼主搞的不错呀   没想到楼主连单片都用上了  这烙铁也是土**变凤凰

网友B:
有意思,真不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的不错呀   没想到楼主连单片都用上了  这烙铁也是土**变凤凰

感谢王哥捧场~~

网友A:
客气了  好东西 被顶理所应当  我的到时也希望你能前来捧场

网友C:
科普一下,网上对白光电烙铁的评论:

白光和焊台升温快,防静电,不会静电击穿集成电路;

一般可以10秒化锡,控温精度高,热容量较小,调温速度快,烙铁头小,焊接精度高;

提高效率,等待时间短,不用因一两个焊点去等几分钟普通烙铁加热;

加热快,回温快,控温准确,电路简洁高效;

可以按照你需要的温度工作,几乎不用等待,需要高温,一调,就OK了;不用的时候放那,也不会烧坏烙铁头子;烙铁头子比老式的精细,焊螃蟹爪更给力。

超nice!希望21ic坛友们也都来DIY自己的白光电烙铁。

网友D:
厉害了,参观了。

网友B:
这个可以有。棒

网友E:
本人说过白光好用,没错吧,
仔细研究,白光的设计就是非常到家,不想我们有些烙铁的设计,举个栗子,发热原件到焊头傻傻冒冒地还隔了不止一层不锈钢,(请原谅得罪厂家,但你们多年不作深入研究,不该被.....么)
这个东西,就像早年的电饭煲设计,发热原件与受热目标靠自由接触来传热,效率低很不靠谱的一件事,可惜那时多数设计都是这样,本人眼毒,很久以前就从不用低效率的电饭煲。
牵涉到热耦合,能量耦合的场合,切记耦合效率,效率在稍不经意间即大幅流失,做设计的同仁们一定要小心。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电饭煲?

网友F:
多少年前拆过日本牌子的外热电烙铁,没有不锈钢层,当时就感觉人家思路对,效率高。

网友G(2017-03-27):
程序和原理图都开源了,复制性很强,可以一试!!感谢分享

网友H: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和原理图都开源了,复制性很强,可以一试!!感谢分享

感谢,都来DIY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加油!!

网友I:
可以一试!

楼主:
欢迎分享心得和切磋技术!!

网友J(2017-08-28):
图纸是STC的哦

楼主:
图纸是参考图纸,可以根据手头的材料充分发挥。。。

网友J:
哦,谢谢!焊接时温度稳定不

网友K(2018-03-26):
我之前有DIY过高频电烙铁,由于不会整变压器放弃了,楼主有什么芯片可以做高频电烙铁?试着做做看,那个比较高档,随便一台高频电烙铁在市场上都是好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有DIY过高频电烙铁,由于不会整变压器放弃了,楼主有什么芯片可以做高频电烙铁?试着做做看,那个比 ...

没接触过这个高频的,觉得能调温,能焊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