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端转差分电路

楼主(2017-02-25):
单端转差分电路,用普通运算放大器搭建,要求越简单越好。以上图形是单端转差分的一种,但差分波形出现了失真,求原因

网友A:
削掉半周信号,是第一级引入吧,单电源供电,第一级运放没有给直流偏置电压;第二级Vref,就给VCC电压;
把R5不要接GND,接到第二个运放的5脚。

网友B:
用查分输出的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削掉半周信号,是第一级引入吧,单电源供电,第一级运放没有给直流偏置电压;第二级Vref,就给VCC电压;
把 ...

削掉半周信号,是第一级引入吧,指的是什么意思?单电源供电,指的是什么?第一级运放没有给直流偏置电压,怎么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查分输出的放大器吧

怎么搭建电路呢?

网友C:
用双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削掉半周信号,是第一级引入吧,指的是什么意思?单电源供电,指的是什么?第一级运放没有给直流偏置电压 ...

方法不是已经在二楼说过了嘛!
R5不要接GND,接到第二级运放的5脚,VREF就给VCC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是已经在二楼说过了嘛!
R5不要接GND,接到第二级运放的5脚,VREF就给VCC电压就可以了 ...

图像变成这样了,好像都不是差分信号了,上面图片是根据电路搭建的图,已经按照你的建议更改了

网友A:
那就怀疑你的仿真系统了,自己搭实际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