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Q64怎么烧图片进去呢

楼主(2017-02-25):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串口将数据烧到SPIFLASH里面

网友B:
使用SD卡将图片文件的数据写入

网友C:
最好需要一个文件系统的支持,不用文件系统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D:
你可以编程MCU把文件线性的存储在flash中,算好偏移量,读出来就好了

网友E:
算号偏移地址,强制写入到SPI FLASH的某个地址段就好了

网友F:
直接按页写,按扇区写,速度比较快

网友G:
图片转变为c语言的代码格式,然后按照spi的时序,一字节一字节写进去

网友H:
只能通过W25XX的接口函数写入,然后再读出。

网友I:
应该有那种专门spi接口的烧写器了,直接写就可以了吧。

网友J(2017-04-07):
使用串口 或者使用下载器即可!

网友J:
可以吧图片文件取模,然后按照顺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