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

楼主(2017-02-25):
CY的USBHUB芯片需要驱动程序吗?

网友A:
貌似所有HUB都不需要

网友B:
对啊,焊上就行

网友C:
印象中不需要

网友D:
一般厂商的,驱动都不需要,默认的Windows的USB hub标准驱动.
但是一般开发时应该需要配置一些参数的.

网友E:
一般使用匹配window的通用驱动就可以。

网友F:
当然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