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下ICP才能恢复

楼主(2017-02-25):
在进行仿真时,断点少还能忍受,单步仿真时老死机,只能拔下ICP才能恢复,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一台样机这样,还是都这样?

网友B:
死机一般跟USB线的好坏,还有就是跟系统有关。

网友A:
以前我碰到调试时,keil没反应的情况。

楼主:
我用的是笔记本 USB驱动没问题。你是如何解决KEIL没反应的情况的?

网友C:
换一台ICP 工具试一下.

网友D:
调试时,系统尽量只开keil和 编辑软件,其它无关的软件不开。

网友E:
如果用延长线的话,尽量用好的。当然我的系统是重装过的,现在蛮好。现在调试时没出现过keil死机的现象。

网友F:
通过设置断点,想查看串口中断发的数据对不对,怎么操作查看?

网友G:
设置两个断点后,单步运行操作慢的话,后面的数据是不是会丢失?

网友H: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