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最适合高速?

楼主(2017-02-25):
下位机给上位机传数据是不是只有USB最适合高速

网友A:
SATA, USB, HDMI, 1394....只要你上位机可以通讯,个人感觉都可以

网友B:
首先,不知道问题中的“高速”是怎么定义的?需要从要求的数据速率去判断USB是否符合要求。
其次,USB接口有自己的有点和缺点,需要结合实际应用去取舍。
最后,如其他网友所说,告诉接口不仅仅是USB,还有诸如PCI-E,1394等接口,需要结合成本、使用场合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

网友C:
这个不一定吧

网友D:
还有其它的高速总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