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利用Verilog-HDL实现基于FPGA的分频方法

楼主(2017-02-25):
(图片)

网友A:
这个直接使用PLL分频即可。

网友A(2020-11-29):
现在都有很多的IP核可以使用的。 楼主还是去网上看看。

网友A:
选用的FPGA中有PLL的话,就可以利用厂家提供的分频/倍频IP核实现分频

网友A:
没有PLL的话,则要自己描述分频模块。整数分频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A:
不管用PLL和码差频率的使用PLL分频的简单实现,最重要的是,出了分频信号稳定,低抖动的

网友A:
强烈建议你使用PLL或者DLL资源

网友A:
仿真时钟设置为分频后各个时钟的最小公倍数。

网友A:
使用PLL实现分频操作简单,最重要的是,分频出来的信号稳定,抖动校在fpga开发中,时钟源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分频一般都会使用计数或者PLL产生这两种方式

网友A:
分频器是FPGA设计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基本单元之一。

网友A:
CYCLONE锁相环最大可以倍频到402.6M,之后可以任意分频

网友A:
如果是FPGA,建议用EDA工具的pll IP core

网友A(2021-03-28):
偶数倍分频器的实现非常简单,只需要一个计数器进行计数就能实现。

网友A:
如需要N分频器(N为偶数),就可以由待分频的时钟触发计数器进行计数,当计数器从0计数到N/2-1时,将输出时钟进行翻转,并给计数器一个复位信号,以使下一个时钟开始从零计数。

网友A:
对于50%奇数分频器的设计,用到的思维是错位半个时钟并相或运算。

网友A:
大部分的教科书中,都会提到如何分频,包括奇数分频,偶数分频,小数分频等。

网友A:
DDS是重要的频率合成方法,在波形发生器中有极其重要的应用。

网友A:
可以设置其参数,可以调节其输出的占空比,占空比的意思就是高电平所占周期的多少。

网友A:
从DDS相位累加器中,相应移植总结出来的任意频率分频原理

网友A:
用这种任意分频的原理来得到精准的方法,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数据传输的准确率

网友A(2021-05-31):
时钟信号的处理是FPGA的特色之一

网友A:
如果没有PLL的话,则要自己描述分频模块。整数分频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A:
计数分频和dcm分频都可以实现

网友A:
一般来说,时钟抖动、不确定会给系统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影响功能实现

网友A:
CYCLONE锁相环最大可以倍频到402.6M,之后可以任意分频。

网友A:
目前在大部分设计中还广泛使用集成锁相环(如altera的PLL,Xilinx的DLL)来进行时钟的分频、倍频以及相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