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比较器由低到高后,经过施密特触发器应该变低才对

楼主(2017-02-25):
我用比较器输出的高/低,来驱动门电路(施密特触发器),然后由门电路的高/低来驱动单片机的口,但是,我发现当比较器由低到高后,经过施密特触发器应该变低才对

楼主:
但是并没有变全低,还有大约2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用门电路能够加强单片机的驱动能力

网友B:
加个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在需要延时的地方才打开定时器,定时器时间到只在中断程序中修改一个标志变量。

网友D:
而主程序在需要延时的地方就while着等标志变量变化,标志位变了说明时间到,然后把定时器关闭。这样的延时是比较准的。

网友E:
这个电阻的用处还真是大

楼主:
貌视没什么效果

网友F:
比较器是OC门的吧!需上拉

网友G:
正解,LM339这类比较器需要上拉。

网友H:
上拉电阻设置一下  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  呵呵

网友I: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