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个LDO,3.6-4.2V输出,250mA

楼主(2017-02-26):
低端产品,求推荐个国产的LDO,3.6-4.2V输出,这个范围内都可以,最好是固定不用调,250mA,SOT23-5。或者推荐charge pump,2.5-5V输入,3.6-4.5V输出,250mA,纹波小于0.3Vp-p。

网友A:
固定几V输出?
LDO的输出电压是低于输入电压的,charge pump的输出电压是高于输入电压,楼主需求不明哈

楼主:
LDO输入5v,输出固定,4.5V,4V,3.6V均可。charge pump要求输入2.5-5V,输出和LDO一样,应该是buck boost型charge pump。

网友A:
3.6V固定输出电压的LDO很常见,但是 5V转3.6V要250mA负载电流,得用DFN这种封装功率在0.8W以上的,比如SGM2035C
charge pump输出3.6V/4V/4.5V的很少见,很多都是固定5V,其他电压价格要高的多。

网友B:
我们大把的  可加我QQ  给你资料  394233008

网友C:
固定输出的有很多,LDO你必须要有一定压差,输入大于输出才行,详情加Q:2355558465.

楼主:
找到个3.6V的charge pump,不用LDO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