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灯设计

楼主(2017-02-26):
我的毕业设计需要整一个智能灯,功能要求  夜晚有人路过时灯亮,白天不亮。 就这样。 要求用单片机和传感器做。有谁能帮我画一个电路原理图,谢谢啊。

网友A:
从网上找一个吧

网友B:
一个单片机,一个亮度检测的传感器,一个人体热红外检测传感器jiuke

网友C:
一个单片机,一个RTC,一个人体热红外传感器加微波传感器

网友D:
这伸手党做的太……

网友E:
多动手。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才有乐趣

网友F:
加我吧。我有做过差不多的。276046384QQ

网友G:
这不难吧,一个光敏传感器,一个人体开关加个单片机就搞定了了,程序也是容易得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单片机,一个亮度检测的传感器,一个人体热红外检测传感器jiuke

这个原理我知道,只是具体实施怎么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单片机,一个RTC,一个人体热红外传感器加微波传感器

具体点的指导,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点的指导,有吗

网上关于这几个的应用一搜一大把
你可以先上手做,遇到了问题来问,直接问具体指导几十句话也说不具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关于这几个的应用一搜一大把
你可以先上手做,遇到了问题来问,直接问具体指导几十句话也说不具体啊 ...

就说单片机和红外传感器直接连接的这些电阻电容怎么设定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说单片机和红外传感器直接连接的这些电阻电容怎么设定呀

网上有模块 现成的 或者有数据手册可以查得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我知道,只是具体实施怎么做呀

你买一个传感器,会带典型电路的,单片机的手册会提供最小系统,也可参考网上的一些成熟的电路。

网友H:
你买一个传感器,会带典型电路的,单片机的手册会提供最小系统,也可参考网上的一些成熟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