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利用PIC单片机连接LIS3DH失败,请大神门指点!!

楼主(2017-02-26):
我现在使用PIC18f25k80的单片通过I2C与LIS3DH进行通讯;进行第一步就失败了!设备地址都不能找到;I2C上还有其他的一个设备能正常通讯;SDA,SCL均上拉;原理图都是安装使用手册上画的! 请大神们指点下,LIS3DH的I2C通讯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好象没有啥特别要求,这个器件的封装有点小,脚都在下面,我担心焊接的问题
我也是遇到了焊接问题。

楼主(2017-04-20):
自己结束自己,重新找了个芯片解决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