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关于LM339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7-02-26):
我做了一个关于LM339的电路,很简单,如图1,但是输出的波形有些奇怪,如图2(白色的是输入的三角波,绿色的是要比较的波形,红色的是输出的波形)。
我认为波形应该如图3
求帮助!!

网友A:
339正负5V供电,同相端输入的信号却是-10V,远远超过了供电电压,哪里能正常工作呀

网友B:
LM339、LM358、LM324等运放或比较器在输入端电位低于电源负端较多时(超过0.3V)就会出现这种“逻辑错误”。

网友C:
输入电压要比供电电压小,不然会出现图示的波形

网友D:
输入信号幅度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9正负5V供电,同相端输入的信号却是-10V,远远超过了供电电压,哪里能正常工作呀 ...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39、LM358、LM324等运放或比较器在输入端电位低于电源负端较多时(超过0.3V)就会出现这种“逻辑错误”。 ...

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要比供电电压小,不然会出现图示的波形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信号幅度调整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E(2018-12-07):
学习了!
请教坛内高手:一   LM339的输入端能对多少毫伏的电压变化产生反应?
                    二    LM339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之间的反应时间是多少微秒或纳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请教坛内高手:一   LM339的输入端能对多少毫伏的电压变化产生反应?
                    二     ...

这些在datasheet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