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车泵量采集

楼主(2017-02-26):
正在设计一个数据采集系统,想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接近开关安装于泵车泵送系统上,泵车泵送系统是利用液压系统将混凝土沿输送管道连续输送到浇筑现场,通过采集接近开关的换位计数量,并记录压力传感器大于5Mpa的有效接近开关的换位数量,从而统计单位时间内泵送系统的泵量,(正常情况大约1分钟换向15次)。同时提供GPS模块,采集实时经纬度信息,通过2G/3G/4G/SMS点对点透传到前置服务器(带公网IP地址的服务器),供电电路为24V直流电源.
请问如何选择硬件?什么芯片最适合?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
这个产品可以解决该问题,不过成本有一点高
重型车联网终端,配有网页版和手机版软件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che/2015-10-26/345.html

网友B:
我们SCICALA可以帮你搭建这个平台,提供联网模块、透传云平台,监控终端。搜索SCICALA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案。

网友C:
直流供电就比较好做了。
通信:GPRS和GPS用GU620或者L216模块
主控:通用mcu,比如stm32
压力传感器需要再选型
价格:估计在90块左右
有问题可以继续沟通:969753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