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串口发送和中断问题

楼主(2017-02-26):
用两块单片机验证SPI的通讯,一个单片机发送,另一个单片机接收,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 能实现该功能
我现在就是想让一个单片机A发送另一个单片机B接收   当B接收到数据时把数据再发送给单片机A,在写调程序的时候只要把发送中断使能打开程序就会跑飞,接收不到。如果把发送中断关闭就能正常接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PI数据发送和接收是同步进行的,是个环形的数据链路。如果全部使能中断,发送和接收会同时产生,所以中断使能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B:
跑飞?跑到哪儿去了?

网友C:
SPI中一个主机多个从机通讯,主机要有多个片选控制引脚,对应各从机的片选端。主机要和哪个从机通讯,就使能哪个从机的片选端。你要给出你的电路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发送中断没有数据可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飞?跑到哪儿去了?

程序有重新进入handler V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