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混合电动汽车的超级电容电池怎么检测电压

楼主(2017-02-26):
混合电动汽车,自备发电机组合和超级电容电池,超级电容饱和410V时由电容给汽车供电,超级电容电压在281V,给信号给发电机组,由发电机组给汽车供电并给电容充电,如此循环?现在这个超级电容的电压怎么检测?用什么方法或者装置?

网友A:
超级电容电压一般是由专门的管理系统逐个采集并加和的  这样控制比较稳妥,每个电池电压都知道  也可以用一个电压传感器采集

网友B:
混合动力是什么和什么混合 ,油和超级电容混合吗

网友C:
从降压分压方向去想去研究

网友D:
最简单就用个电压传感器

网友E:
由于这个电压的范围大,简单点做,多做几组采样电路,然后用再用逻辑IC处理(用单片机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