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默认dco频率

楼主(2017-02-26):
430上电后默认DCO设置为RSELx = 7, DCOx = 3, MODx = 0,其频率范围是0.8~1.5MHz(3V电压)
这就有问题了,到底是多少呢?有两种说法最常见:800KHz和1MHZ
比如说我现在想得到100KHz的频率,那么我设置ID_3,8分频后即可得到,但如果是1MHz就纠结了~
请问大家这个频率到底怎么弄啊?算多少啊?

网友A:
这个DCO本来就不是精确的,还是梯度变化的,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观察观察

网友B:
430的时钟是可以直接输出到IO的。

网友C:
一般来讲默认的上电频率是1.045MHz左右,DCO本身不是非常的准确

网友D:
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准一些的频率,就不要考虑上电默认的DCO了,
建议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校准的1MHz

网友E:
记得430的例程里有一个通过外置晶振测量dco频率的程序,你可以参照设置一下

网友F:
内部自带校准怎么使用,一直还没用过

网友G:
默认的DCO是1Mhz频率。

网友G:
DCO是校准频率,正常是1Mhz。

网友H:
最常见1MHZ

网友H:
调节DCO频率:默认RSELx=7、DCOx=3DCOCTL |= DOC0+DCO1;//设置DCOx=0x3H;